[PIC®/AVR®/dsPIC®产品] PIC18F系列单片机AD口不能接二极管钳位电路

楼主(2014-01-27):
做个记录,最近调试电路发现,单片机8个AD口中,用了5个作为AD采集口,还有3个设置为数字口,
当这3个数字口有超过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后被钳位为5.5V后,此时采集到的AD值会偏大20个字。

将加到3个数字口上的电压去除后,AD值正常,跳动1个字左右,
因为这次我是将一个400Hz的0~5.5V的方波加到数字口,发现采集的AD值波动非常厉害达到20~25
真是晕。年前重新制板发出去了,希望年后1周内电路调试正常。

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A:
当然了,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你自己设计不当的问题。

IO口到VCC有一个上拉的二极管,当IO口上电压比VCC高时,IO口上电压会通过这个二极管接入VCC,严重情况下会造成芯片部分模块烧掉。

楼主:
烧毁还不至于吧,我在IO输入端进行了限流和外部钳位,电流很小,只不过钳位电路和芯片内部的一样,输入的-13.5V~+13.5V电压被限制在-0.6~+5.5V之间。

哎,实际上我这样的设计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暂时还没出现过问题,下次还是换种钳位电路,直接用个光耦或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B:
5V电压被拉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