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DSP啊啊啊啊

楼主(2014-01-27):
自建程序开始还是从学习大工程

网友A:
你到现在看了些什么了吗?

楼主:
目前大致看了DSP2812的引脚和存储器与CMD文件的编写等

楼主:
现在这里有一个成熟的DSP工程,就是比较庞大,大家认为是先学习这个DSP工程开始,还是自己建小程序

网友B:
从main函数开始一个一个函数调试吧

网友C:
对,把暂且不调试的函数屏蔽吧

楼主:
嗯,我按大家的思路试试

网友D:
我感觉还是自己建一个慢慢学习,这样可以掌握基本的框架,然后熟练掌握后,再去研究大的工程就容易懂了。

网友E:
找几个东西控制一下,如灯啦,串口啦。

网友E:
自己写程序,然后再到别人程序里去比较,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嗯,知道了,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晚安

网友F:
边学理论 边联系效果较好

网友G:
TI公司目前比较流行的定点DSP 芯片是TMS320C2XX、TMS320C54X、TMS320C62X ,我也是学习单片机的,现在也在学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