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产品】+TPS60400充电泵电压反向器

楼主:
TI的TPS60400是具有可变切换频率的 60mA 充电泵电压反向器,在此主要用于将+5V转换成-5V。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2014-01-27):
很强大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的资料

还有更强大的,后面有时间再放出: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更强大的,后面有时间再放出

:lol

网友B:
表示准备实习目前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准备实习目前看不懂...

其实不复杂,就是个电源转换电路,前后级只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