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控制LLC谐振变换器

楼主(2014-01-27):
项目名称:数字控制LLC谐振变换器
    项目来源:单位自选
    起止时间:2011年10月-2012年11月
    承担单位:杭州奥能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参 与 人:胡炳孝,丁乐乐、简化军
    项目概要:
    该产品属于电力电子技术领域,可广泛应用于金融、电信、政府、邮政、教育、交通、能源等领域,主要应用于电力、铁路、通信等部门的电力蓄电池充电。
    该变换器采用谐振全桥拓扑,实现了开关管的零电压零电流开关,避免了副边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提高了充电装置的效率,其典型效率高于95.5%。同时采用高性能双核DSP数字控制,控制方式采用电压电流双环控制,输出短路采用电流回缩技术,提高了变换器的可靠性。采用数字化分步式平均电流瞬时控制方法,改变了以往采用模拟电路带来的并联均流度较难提高,并机不均流度低于5%,可实现1+N并机。可与充电控制中心通过RS485进行通讯,实现对充电装置的状态查询和实时控制,提高了充电装置的智能性和开放性

楼主:
其主要技术特点如下:
    效率高,模块效率可达到95%~96%。
    重量轻,体积小。
    采用“三相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输入无中线,功率因数可达0.94。
    采用隔离自主均流,并机不均流度<±3%,可保证二十台以上模块良好并机。
    模块内置直流输出隔离二极管,用户无需外设。
    风冷模块风扇为简易更换模式,无需拆装机壳就可快速更换。
    模块具有RS-485接口,方便接入自动化系统进行通信。
    模块为LCD数码管显示,分别设置显示切换按钮、手动调压按钮、拨码开关,操作简单。
    输出过压保护:内置过压保护电路,出现过压后模块自动锁死,模块故障指示灯亮,故障模块自动退出工作,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运行。
    输出限流保护:每个模块输出电流最大限制为额定输出电流的1.05倍。

楼主:
短路保护:采用回缩下垂限流方式,输出短路时模块在瞬间把输出电压拉低到零,限制短路电流在额定输出电流的15%以下。模块可长期工作在短路状态,不会损坏,排除故障后模块可自动恢复工作。
    模块并联保护:模块内部有并联保护电路,故障时模块自动退出系统,不影响其它模块正常工作。
    过温保护:模块检测散热器温度超过85℃左右时自动关机保护,温度降低后模块自动启动。
    过流保护:过流保护可自动恢复。

网友A(2015-04-16):
请问您有计算文档给我参考下吗,目前我也在做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