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式UPS管理系统如何增加效率?

楼主(2014-01-27):
不间断电源 (UPS) 持续扩大应用于企业内部以保护精密且不可断电的设备组件。由于UPS的使用者不断成长,新旧型的UPS也各自运作于厂办内,因此维护管理这些UPS成为一个研究课题。
由于网络的普及,UPS与网络联机不像从前困难,使得IT管理者和IT员工能直接集中管理所有UPS。本文将探讨如何通过系统管理所有UPS,以及集中管理UPS的优点。

楼主:
UPS集中管理的优点
为了保护设备运作不断电,企业纷纷投资UPS解决方案以确保商业运作不中断。然而简易安装UPS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管理者需知如何管理控制这些系统,确保他们正常运作。而集中式UPS管理系统的优点就是能立即了解UPS的状况,包括UPS容量与位置、负载、电瓶是否需要充电以及UPS的运作状况。如果能通过一个程序完全收集所有信息,并以简易操作的图形接口显示,另加上警告功能,那么管理者只要通过这个集中管理程序,就能够轻易管理上百台甚至上千台网络UPS。比起从前一台一台检查UPS状况,集中管理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楼主:
UPS集中管理联机方式
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集中管理UPS:
1. UPS与计算机串接:
可以在计算机上加装多端口卡以扩充RS232接口,或是将多台UPS统一连接至RS485,再连接到计算机的RS232接口。RS485适用于连接远距的UPS,但随着串接UPS的数量增加,系统监控UPS的时间效率会随着改变─连接愈多台UPS,系统监控UPS所需的时间就会愈长。
2. 通过网络收集UPS信息:
我们能以插入SNMP卡或安装UPS软件来通过网络收集UPS信息,因此集中管理软件就必须兼具监控软件及SNMP卡联机的能力。一旦监控的点愈来愈多,网络流量就成为管理系统中的一大问题。为了避免网络流量壅塞,管理软件应该能够随时调整监控需时减少传送网络封包。毕竟,使得企业内部运作流畅才是第一要务。

楼主:
通过UPS管理软件提升效能
管理者能通过集中式UPS管理规划电力问题发生时的保护动作。在电力问题结束后,管理可以一步步追踪并找出有问题的UPS,分析电力事件的原因。在UPS的保护之下,管理者对每一次发生的电力事件,会在第一时间被告知,并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他知道如何处理设备。
管理者也能根据UPS管理软件提供的UPS状态、型号、负载、电池容量来安排UPS的优先级。例如,发生电源中断且电池容量低于30%时关闭程序启动,管理者能知道哪一个UPS的负载已经超过80%,因此他能考虑是否要换一台更大容量的UPS。集中化UPS管理软件的优点不仅在保护不可断电的设备,同时也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并且增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