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转战NUC100之库函数说明

楼主:
从M058S转战到NUC100,真的很不习惯,从一个个自己配置寄存器到看官方的库函数,真的好纠结,以下也算我的笔记吧

楼主(2014-01-27):
关于AMBA  高级微控制器总线架构,详细介绍见另一个帖子

楼主:
BOD   Brown-Out Detection 低功率欠压检测

楼主:
***********************************
对于单片机5V系统,设置BOD电平为4.0V;对于3V系统,设置BOD电平为2.7V。然后允许BOD检测。 还可以设置为3.8V和2.2V
  这样,一旦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低于BOD电平,单片机进入RESET(不执行程序了)。而当电源恢复到BOD电平以上,单片机才正式开始从头执行程序。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

楼主:
CFG  Configuration 简称为配置

楼主:
DSQ Data Sequence数据顺序

楼主:
EBI  External Bus Interface外部总线接口

楼主:
EP  End Point 结束点,应该是USB中用到的缩写

网友A(点评):
那叫端点。

楼主:
FLD Float-Detection应该也是USB中遇到的,浮点检测

楼主:
LI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局域互联网络协议,是基于UART的一种协议,可以在UART中配置,具体见另一个帖子

楼主:
PDID  Product Device Identity产品设备身份,应该也是USB中用到的

楼主:
PHY physical layer物理层,应该也是USB中的

楼主:
M0中库的数据类型定义

楼主:
DrvSYS_ReadProductID   读取驱动产品的ID,返回值为uint_32tl类型的ID号

楼主:
DrvSYS_GetResetSource  返回值为最后一次操作引起芯片复位的寄存器编号

楼主:
DrvSYS_ClearResetSource(uint32_t u32Src)  参数为DrvSYS_GetResetSource中的返回值,和这个函数相对应

楼主:
DrvSYS_ResetIP(E_SYS_IP_RST eIPRst)  复位外设,当复位PDMA与EBI的时候,必须给芯片解锁,基本上可以复位所有的外设,只需要把参数中的IP给为所需要的外设即可

楼主:
DrvSYS_ResetCPU(void)  与上一个复位外设所不同的是,DrvSYS_ResetCPU(void只是软复位CPU与FMC,注意,复位前需要解锁

楼主:
DrvSYS_ResetChip(void)    复位整个芯片,包含CPU,FMC与所有的外设,注意仍然需要解锁

楼主:
DrvSYS_SelectBODVolt(unint8_t u8Volt)  选择欠压的电压,0:2.2V 1:2.7V  2:3.8V  3:4.5V,注意,必须先解锁再选择

楼主:
DrvSYS_SetBODFunction(int32_t i32Enable,int32_t i32Flag,BOD_CALLBACKbodcallbackFn)  该函数为设置欠压复位的中断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是否允许欠压模式,第二个参数为设置欠压复位还是欠压中断,第三个参数为设置欠压中断的回调函数,如果没有则为NULL

楼主:
DrvSYS_EnableBODLowPowerMode(void)  这个是允许MCU在欠压的时候芯片还在动作,电流为正常时的10分之一,注意,必须先解锁

楼主:
DrvSYS_DisableBODLowPowerMode(void)  同上个函数相反,不允许欠压的低电压模式

楼主:
DrvSYS_EnableLowVoltReset(void)  允许低电压复位函数复位整个芯片,标准低电压设置为2V,这个与欠压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先解锁

楼主:
DrvSYS_DisableLowVoltReset(void)  不允许低电压复位函数,和上一条函数功能相反

楼主:
DrvSYS_GetBODState(void)  返回值为当前电压与BOD电压大小的差值,为1时当前电压低于BOD电压,为0时大于BOD电压

楼主:
DrvSYS_EnableTemperatureSensor(void)  使能内部的温度传感器,MUC100内部自带一个温度传感器

楼主:
DrvSYS_DisableTemperatureSensor(void) 禁止内部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DrvSYS_UnlockProtectedReg(void)   给芯片解锁,有些寄存器写保护了,必须解锁

楼主:
DrvSYS_LockProtectedReg(void)  给芯片上锁,防止有些寄存器被意外改变

楼主:
DrvSYS_IsProtectedRegLocked(void)   检测是否寄存器被解锁,返回1为已经解锁,0为未解锁

网友B:
Nuc都写错了,还搞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都写错了,还搞神马?

擦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都写错了,还搞神马?

尼玛,在我**中一直以为是MUC的,为什么是NCU呢,凌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都写错了,还搞神马?

一直还好奇呢,新塘这个MUC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把MCU颠倒下变MUC呢,感情是我一开始就看错了

楼主:
DrcSYS_SetIPClock(E_SYS_IP_CLK elpClk,int32_t i32Enable)  使能IP的时钟,IP包括所有需要时钟的部件,在使能看门狗时,需要解锁

楼主:
DrvSYS_SelectHCLKSource(uint8_t u8ClkSrcSel)   顾名思义选择HCLK的时钟源,参数的定义如下

楼主:
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uint8_t u8ClkSrcSel)  选择SysTick的时钟源,参数的定义如下

楼主: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IP_CLKSRC elpClkSrc,uint8_t u8ClkSrcSel)  顾名思义,选择IP的时钟源,参数为,前者是IP的名字,后者是所选择的时钟源

楼主: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IP_DIV eIPDiv,int32_t i32value)    设置时钟的除频数,可以设置时钟除频数的外设为HCLK,USB,UART与ADC,参数前者为IP的名字,后者为设置的除频数

网友C:
尽量别用库函数

楼主:
DrvSYS_SetOscCtrl(E_SYS_CHIP_CLKSRC eClkSrc,int32_t i32Enable)   使能或者禁止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第一个参数为所选择时钟的名字,第二个参数为禁止或者使能位

楼主:
DrvSYS_SetPowerDownWakeUpInt(int32_t i32Enable,PWRWU_CALLBACK pdwucallbackFn,int32_t i32enWUDelay)   设置掉电模式下的唤醒中断,第一个参数为是否允许掉电模式下的唤醒中断,第二个参数为安装中断的回调函数,第三个参数为是否允许唤醒后的延时,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楼主:
DrvSYS_EnterPowerDown(E_SYS_PD_TYPE ePDType)  设置芯片是立即进入掉电模式呢还是等待CPU从睡眠中唤醒再进入掉电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别用库函数

怎么说呢,官方给的都是库,没法不用呀

楼主:
DrvI2C_Open(E_I2C_PORT port,uint32_t u32BusClock) 第一个参数为选择哪一组I2C,第二个参数为I2C的频率,最大为1MHz

楼主:
DrvI2C_Ctrl(E_I2C_PORT port,uint8_t start,uint8_t stop,uint8_t intFlag,uint8_t ack) 参数为所选择I2C的端口,起始,停止,清中断,应答

网友D:
向LZ拜个晚年!!!

LZ是灌水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LZ拜个晚年!!!

LZ是灌水天才!!!

:lol晚年幸福,向曾经的水王致敬:victory:

网友D:
曾经的水王是菜农~~~  ;P

向菜农致敬,顺拜个晚年!!! :lol

楼主:
DrvUART_Write(E_UART_PORT u32Port,uint8_t *pu8TxBuf,uint32_t u32WriteBytes)  第一个参数为所选择的UART,第二个参数为所选择BUFF区的字符,第三个参数为第二个参数BUFF区的字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官方给的都是库,没法不用呀

其实也是这么个情况,新唐就是这样

网友E:
用裤的运行效率低,但用库函数的,程序出错机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裤的运行效率低,但用库函数的,程序出错机会少。

效率不是一般的低,但是确实省事好多

网友A:
有没有现成的手册专门介绍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现成的手册专门介绍库函数?

有了呀,去新塘官网下载去

网友A:
在官网里下载,关键词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里下载,关键词是啥?

下载例程包,包里有个pdf文件,就是那个

网友A:
NANO板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板的没有

就是这个chm文件

网友F(2016-07-28):
058好用还是100好用,不知道楼主觉得新唐 哪款更适合通用项目

网友G:
最新版的BSP函数注释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