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贴】今天刚拆了个电动车控制器,三相无刷电机的

楼主(2014-01-27):
弄了个无刷电机控制器,单片机是XCM0802。
初步判断是进水导致短路,炸管了。

74HC04,74HC08,两个74HC27,一个LM358
铭牌,上面都没有标功率瓦数

整体图

电路板

PCB背面

控制器XCM0802和门电路

74HC04,74HC08,两个74HC27,八脚的是LM358

控制器

MOS管型号 ST的75nf75

稳压芯片是LM317

楼主:
ST的75nf75是75安培的功率MOS

从炸掉的树脂封装可以看到里面大块的硅片,银丝已经烧的看不见了

楼主:
康铜丝用来做电流采样,用LM358和阈值电压进行比较,组成电流限流电路,或者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A:
大神,佩服。

楼主:
为了能压低成本,MOSFET的栅极驱动电路是用分立元件搭建的,具体实现待我慢慢拆解
此贴陆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佩服。

大家一同交流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的75nf75是75安培的功率MOS

75V,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V,80A

大意了,还是前辈看的细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意了,还是前辈看的细心

经典的管子,电动车控制器专用的,等你后续的帖子哦

楼主:
MOSFET功率驱动部分的电路。
按照PCB上一个个引脚绘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

汗。。。我还没更新呢

楼主:
原理图上传

楼主:
电源板块关注的人好少啊

网友C:
驱动频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频率大概是多少?

在电动车论坛上查到的,大约15KHz

楼主:
5551是耐压160V的高压三极管,用来将TTL信号传递给MOS栅极驱动的上臂,因为上臂驱动是浮地的,电压可高值VCC+12V,5551承受电压高达60V。

给栅极充放电的推挽对管三极管则选用了低压大电流的8050和8550对管。

自举升压的二极管D1同样要承受高至60V的反向电压,因此没有选用和D2一样的肖特基二极管,而是选用了耐压高的M7二极管。肖特基的反向耐压很低,但是却可以其导通压降小的优点来驱动MOS栅极。

网友D:
跟我手头上的那个控制器构造是一样的,主控芯片和MOS都一样,
构造也相仿,估计是同出一家,但是型号却一样。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管子,电动车控制器专用的,等你后续的帖子哦

每根0.x毫米直径的金属丝能承受40安培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手头上的那个控制器构造是一样的,主控芯片和MOS都一样,
构造也相仿,估计是同出一家,但是型号却一样 ...

求高清大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高清大图

只有爪机,上不了高清大图。

上点型号和相关参数吧。

智能型电机控制器 1+1助力、电子报警、EABS
型号:FS48350WG-D 版本号:YL06C120º
生产日期:2008.03 TEL:···
电压:48V  功率:350W
欠压:42V  刹把:高
常州市永光车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爪机,上不了高清大图。

上点型号和相关参数吧。

我这个是天津某厂生产的,看来大家都是抄来抄去,不是什么有技术壁垒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天津某厂生产的,看来大家都是抄来抄去,不是什么有技术壁垒的东西 ...

合伙坑老百姓的钱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动车论坛上查到的,大约15KHz

15.6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6K

为啥是这个么个特殊数值,取整不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康铜丝用来做电流采样,用LM358和阈值电压进行比较,组成电流限流电流,或者短路保护功能 ...

电压比较还是用lm339比较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是这个么个特殊数值,取整不就行了

使用4MHZ细分下来就是15.6那频率,不是故意的,这个与单片机PWM频率机制有关,只要在15K-20K基本就可以,

频率太高损耗大,太低声音难听,折中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贴,支持一下

网友H:
我们公司把用在电瓶车上的控制器改成在冷库双开门上面应用了  民用到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把用在电瓶车上的控制器改成在冷库双开门上面应用了  民用到工控 [em:12: ...

厉害呀!这东西应用挺广的,有学习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感动啊

网友I:
高低端输入是一个信号还是加了死区的不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低端输入是一个信号还是加了死区的不同信号

大神!您是内行呀!

网友J:
前辈菌,不知道它这个电源转换部分,是用什么做的?线性降下来的,分离器件搭的,还是直接用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辈菌,不知道它这个电源转换部分,是用什么做的?线性降下来的,分离器件搭的,还是直接用的开关电源芯片 ...

LM317

网友K:
这个是07,08年的方案了,早不用了的。单片机用的16F72(或台湾的替代品),硬件互补输出的。分析一下原理做参考可以,如果拿来用就误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07,08年的方案了,早不用了的。单片机用的16F72(或台湾的替代品),硬件互补输出的。分析一下原理做参 ...

这些方案都是哪里来的呀,都是大家互相抄来的么

以后是不是要换STM8的方案的了呢

网友L:
我也有这个图,功率部分好像都是一样,电源部分没搞懂,好像是个线性电源,但是不懂它的详细原理。

网友M:
不懂技术的飘过,看着你们讨论技术,只恨自己当初为啥没有选择这条路啊--专业新唐、中颖单片机代理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些方案都是哪里来的呀,都是大家互相抄来的么

以后是不是要换STM8的方案的了呢 ...

开始是无锡晶汇做的,被**,然后满大街都是了。现在的方案比较多,STM8, infineon, cypress, NEC.....,基本上带3路互补PWM输出的芯片都可以拿来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开始是无锡晶汇做的,被**,然后满大街都是了。现在的方案比较多,STM8, infineon, cypress, NEC....., ...

可否谈谈无刷驱动的软件设计需要注意的部分。

网友O:
6管的话用TM213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6管的话用TM2132吧

感谢呀

网友O(2014-02-26):
引用 楼主:
感谢呀

客气了,如果做实验的话,可以送你几片IC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客气了,如果做实验的话,可以送你几片IC做测试

最近在做双直流电机控制,有没有四通道或双通道的型号,求样片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双直流电机控制,有没有四通道或双通道的型号,求样片

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还没定

网友Q:
LZ的图,最上面的部分不是叫“电荷泵”,而是叫自举升压。
49楼的图是开关降压,不是线性的,天津松正以前用过。

网友R:
广哥同学好,顶!

网友S(2014-09-12):
感谢分享。我昨天拆了个控制器,发现上臂驱动电路和楼上的一样,下臂有点不同。
不知道我下臂估计哪里看错了,原理上行不通。

网友T:
渠兄现在在整电源?电源门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T:
渠兄现在在整电源?电源门坎高

现在转IC行业了,苦逼ing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转IC行业了,苦逼ing

整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T:
整FPGA?

后端部分的

网友D:
看看大神们的回复,都是内行啊!

网友U:
晕,控制板是以前我们公司的老产品了,MCU是PIC16F72的,早就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晕,控制板是以前我们公司的老产品了,MCU是PIC16F72的,早就停产了

哎呀,居然遇到了内部人员,求透露,求爆料。现在用的什么方案啊。

网友V(2014-10-20):
哈哈,电路上少东西哦。MOS管驱动部分充电电容那少电阻构成回路哦。  你再看看。

网友W: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这个图,功率部分好像都是一样,电源部分没搞懂,好像是个线性电源,但是不懂它的详细原理。 ...

这个图不是线性电源 ,是个斩波式稳压电源,也可以叫开关电源,只是没有通常的正反馈
D8 Q5形成开关(斩波)控制,D6,D7续流

网友X(2015-08-18):
引用 网友W:
这个图不是线性电源 ,是个斩波式稳压电源,也可以叫开关电源,只是没有通常的正反馈
D8 Q5形成开关(斩 ...

请问这个图里面的R6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Y(2017-07-02):
给力给力,收藏一下

网友Z(2019-01-05):
楼主,有控制器电路图没,了解它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