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是什么板子,资料在哪里?

楼主(2014-01-27):
这个什么板子,有什么资料,谢谢,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个三星的芯片,找三星的代理

网友B:
三星的芯片做的的核心板,目测应该是个ARM9的,底板各种接口,旁边一个背光板

网友C:
不是S3C2410就是S3C2440,这2个芯片的资料到处都是。

网友D:
三星的MPU,大约会是24XX吧,找你的供应商吧。。。。

网友E:
这是什么开发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