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常见故障及稳压器维护

楼主(2014-01-27):
一 稳压器有电压输出但不稳压(电压表指示不稳定)
1.电压表坏或不准确 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确定电压表是否指示准确,如损坏或不准确予以更换。
2.输入电压不在160V~250V范围内,碳刷处于极限位置,本机已不能调节 如输入电压超出范围,则要调整外界输入电压
3.接线错误(未接零线) 三相稳压电源为三相四线制接线,输入必须接零线(三相1.5kVA~4.5kVA产品输入如果未接零线,则输出电压可能会出现400多伏线电压或300多伏线电压的情况)
4.线路板采样电压不准 调节线路板上的电位器(顺调升压,反则降压)
5.产品积尘过多造成碳刷卡死 清理产品里面的灰尘,对线圈磨面进行打磨,确保表面光洁
6.线路板坏 更换线路板
7.电机短路或卡死,电机不转 更换电机
8.负载为频繁启动的感性或容性负载 改变负载启动方式、增大稳压器或电源的容量
9.补偿线圈零线虚焊(线松动) 重新焊接零线

楼主:
二 稳压器无电压输出
1.过压或欠压造成无输出。输入电压不在范围内,面板相关指示灯点亮 调整外界输入电压
2.三相产品输入未接零线或缺相,输出接触器未吸合,无电压输出,线圈上的碳刷无规则转动,碳刷限位开关声响,可能出现过压、欠压指示灯无规律亮等现象 严格按照三相四线制接线方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