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产品】+我的第一个小作品

楼主:
       51是我学的第一个接触到的单片机,初学者一般都会选择51来学习。我学完51后,就自己做了个电子称,没有什么牛X之处,还有不少缺点,但毕竟是我第一个作品,当时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要提高分辨率,当时毕竟是新手,还是遇到很多问题,电路焊错是我常犯的错误,对运放的电位器的选择等,当时是做么的心酸与无奈,总是找不到错误在哪里,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那么的好笑,总是会犯那么低端的错误。那我主要介绍下我用的AD——TLC2543,简单介绍一下:
        TLC2543是TI公司的12位串行模数转换器,使用开关电容逐次逼近技术完成A/D转换过程。由于是串行输入结构,能够节省51系列单片机I/O资源;且价格适中,分辨率较高,因此在仪器仪表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TLC2543的特点
(1)12位分辩率A/D转换器;
(2)在工作温度范围内10μs转换时间;
(3)11个模拟输入通道;
(4)3路内置自测试方式;
(5)采样率为66kbps;
(6)线性误差±1LSBmax;
(7)有转换结束输出EOC;
(8)具有单、双极性输出;
(9)可编程的MSB或LSB前导;
(10)可编程输出数据长度。
当然还有用到其他电路,包括电源、运放、51最小系统等。    先上图实验室条件比较简陋 多多包含哈

楼主(2014-01-28):
因为第一个作品,实在有点简陋

网友A:
我大学有楼主的一点点牛X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向楼主致敬

网友C:
楼主还在上大学吗?好牛啊

网友D:
真强大 楼主做的真心很棒啊

网友E:
楼主真牛啊 赞一个

网友F:
支持一下 楼主做的挺好

网友G:
动手能力不错 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上大学吗?好牛啊

大二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第一个作品,实在有点简陋

这都是你自己焊接的么?所有的原件也是自己买的啊?我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可各种元件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不知道有什么经验可以提供不?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分享更详细的过程啊 想借鉴一下

网友J:
楼主才大二就这么牛了 前途无量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都是你自己焊接的么?所有的原件也是自己买的啊?我也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可各种元件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

你买元件可以买套装的,比如电容,你就可以买常用电容,一大包里就有常用的电容了,电阻,电位器也类似。买多了,用多了就自然知道了

网友K(2014-04-01):
牛人,,LZ资料能否共享学习一下?

楼主:
就34063的电源系统,一路仪用放大和51最小系统,外加一个AD,别的也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牛人,,LZ资料能否共享学习一下?

就34063的电源系统,一路仪用放大和51最小系统,外加一个AD,别的也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