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X的I2C的确有变化

楼主(2014-01-28):
主设备发送数据
TXDR为空时,置位TXIS,写入发送数据;每发送完一个字节会收到ACK,且置位TXIS
………………
如果收到NACK位(从设备启动字节应答控制)
1)置位NACKF,产生中断
2)主设备自动发送STOP
3)TXIS不被置位

原先是一直等啊等,最后等不下去了,也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
应该把STOP自动 发送也废除掉,要不要STOP,看用户自己的意思;
现在很明确,没收到ACK,不等了;

楼主:
象有些I2C非标准接口,没有应答功能,则不能用于STM32F0的场合;

楼主:
STM32F051R8T6的价格目前约7元多一粒;
用这个做样品行不行,心里没谱;主要是SRAM太小了;才8K字节;如果折算成字,只有2K个;
这样数据采集后就是立即处理掉;把位置腾出来;如果有20K字节就很好了;太抠门了。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051R8T6的价格目前约7元多一粒;
用这个做样品行不行,心里没谱;主要是SRAM太小了;才8K字节;如果 ...

做什么应用啊?这么消耗内存,一般这样的设计多半是系统没规划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应用啊?这么消耗内存,一般这样的设计多半是系统没规划好!

楼主说的很经典,想当年51只有几百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应用啊?这么消耗内存,一般这样的设计多半是系统没规划好!

系统要是规划好了,行不行就有答案了,如果内存大些,我就有更多的余地选择。
我是要采集数据,一串数据就有好几百个(也许是16位);如果有好几路,容量就比较可观了。
采集完要立即处理掉,把地方让出来存新的数据;8K能放多少数据?一秒钟累积一来会有多少数据?
这样一个数据处理大周期,数据还是不少的;

如果用其它的方式,对内存的要求就很低了,但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进行分析。否则 用51也行了;

楼主:
就象数字存储示波器,示波器主要是显示波形,而我却要分析这些数据的特点。ADC的转换速度要求很快,精度的要求并不高;连续采样下来,数据量也不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象数字存储示波器,示波器主要是显示波形,而我却要分析这些数据的特点。ADC的转换速度要求很快,精度的 ...

大厨能不能说说你要分析的数据特点啊?按我的理解,做这些复杂的数据处理不会使用F0这样的小系统,系统的成本要求也不会很苛刻!是什么样的需求促使你要选择F0这种等级的系统啊?F4的采样和处理速度不是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厨能不能说说你要分析的数据特点啊?按我的理解,做这些复杂的数据处理不会使用F0这样的小系统,系统的 ...

数据就是ADC采回来的一坨数据,怎么分析?谁知道呢?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希望留有更多的余地。
单一路的数据,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有效值......;再加原先的历史数据,分析变化的趋势(不一定是直线型的变化,也许是波动型的特点再加上斜线,如矩齿波);这是一路,如果再来一路。二路数据相关,就更复杂了;没有明确的处理要求,就象是信号和噪声混在一起,噪声的强度很可能淹没真正需要识别的信号,处理杂波信号。关键是要立即有个结果并应对,不然过期了,就没有意义了;就象天气预报,等你几天 时间分析处理,已经不是预报,而是观测记录了;

楼主:
我想起来了,地震仪。要电测地下深处的应力变化,要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做对比。不过这个采样的频率可以很低,但数据出来了,怎么分析?有什么依据吗?谁知道。

楼主:
我大致看过,STM32F0后续的版本有F072;SRAM已经有16K;就先用STM32F051前期测试;
为什么不考虑F4?
1)F4的资料目前还不多,中文版的资料不太好找;
2)F4的价格不太低,一二年后有可能降到20元的水平;
3)就算数据采回来了,面对无数的数据,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
4)我想用I2C通讯,F0的I2C比F1的要可靠些,不容易卡机。

网友C(2015-03-10):
引用 楼主:
我大致看过,STM32F0后续的版本有F072;SRAM已经有16K;就先用STM32F051前期测试;
为什么不考虑F4?
1)F4 ...

你好! 你用的是I2C 函数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