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不连续的多块内存,如何交给FreeRtos去管理?

楼主(2014-01-28):
  请教:
       地址不连续的多块内存,如何交给FreeRtos去管理?
我的系统中,主CPU是LPC1788,它内部有多达96KB的内存(片内RAM,有速度优势);同时,因为使用TFT LCD,外部扩展了64MB的SDRAM(片外SDRAM,有容量超大之优势),LCD缓存占用其中的800*480*2字节(16位色)。这2块内存的地址,是不连续的。
     用FreeRtos的heap_4.c中的内存管理机制,来管理其中一块内存,当然OK。另一块内存,如何交给FreeRtos去管理?
     我估计的话,通过修改heap_4.c,是可能实现的。
     有哪位先行者,对此有研究?说说思路?

楼主:
   各路神仙,怎么没有谁回话呢?
   难道这,原本就不是个问题?
   ......

网友A:
你自己写个heap_5.c搞定。。。。

楼主:
   大侠们再不回话,
  俺只好去问苍老师了....
  呜呜.....

楼主(2016-01-07):
  我的LPC1788系统中,它内部有多达96KB的内存(片内SRAM,有速度优势),我称之为A块内存;同时,外部扩展了64MB的SDRAM(片外SDRAM,有容量超大之优势),称之为A块内存。这2块内存的地址,是不连续的。
  在FreeRTOS V8.1.2中,已经有heap_5.c,它实现了对多个内存块的管理、分配。
    但是,我们向系统索要内存时,不能指定从某块内存中分配。也就是说,程序员不能“定向地“从A块或B块,索要他指定数量的内存。
  有时候,这是个不的小问题。
  我通过修改 void *pvPortMalloc( size_t xWantedSize ) 函数,克服了这一问题。
请搜索源文件中的字串”tech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