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移植到VIVADO 的错误,错误如下

楼主(2014-01-28):
[Place 30-519] REFCLK pin of IDELAYCTRL instance 'u_idelayctrl' is driven by 'u_ibufgds_200'{IBUFDS}. This will lead to unroutable situation. The REFCLK pin of a IDELAYCTRL instance should always be driven by clock buffer

我的差分时钟输入用的是IBUFGDS,为什么会出这种错误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device editor去检查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vice editor去检查连线。

猴哥你好,我现在是将EDK弄好的工程,移植到vivado13.4中,现在能编译生成下载文件,但是导入的工程不完全,我在project manager--》ip source 中发现 有一些文件没有复制进去(就是文件名前面的小圆球为空心),属性栏显示 未找到文件,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啊?谢谢猴哥    急!!!C:\Users\Haidoph\Desktop\20140220224617.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猴哥你好,我现在是将EDK弄好的工程,移植到vivado13.4中,现在能编译生成下载文件,但是导入的工程不完 ...

楼主:
如图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