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4-01-28):
(无正文)

网友A:
你取高四位,应该是&0XF0才对啊。

网友B:
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串口传输正确了再来研究数据转换的关系,两个放一起,连楼主想干嘛都不知道。

网友C:
楼主,请贴出全部的代码清单,错误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的。

网友D:
templ = 0x0f&temp;
temph = temp>>4;
看看这样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串口传输正确了再来研究数据转换的关系,两个放一起,连楼主想干嘛都不知道。 ...

串口传输正确了 我用电脑调试好了  我就是想传输倆位数  但是就是不行   我用数码管显示  只能正确显示以为数  (数码管显示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mpl = 0x0f&temp;
temph = temp>>4;
看看这样管不

这个方法都用过了 传输过来的依然不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都用过了 传输过来的依然不正确

我用的是stc89c52

网友E:
检查下波特率设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都用过了 传输过来的依然不正确

传输过来的不正确,说明串口接收有问题嘛...

先解决串口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传输正确了 我用电脑调试好了  我就是想传输倆位数  但是就是不行   我用数码管显示  只能正确显示以 ...

你觉得什么都正确,那为啥结果不正确呢?心态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哈。先把显示调可靠了,再去调传输。推荐阅读《程序调试黑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