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的低电压复位和欠压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1-28):
如题,两者都是低于一定的电压复位,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仔细看了看,应该是两者所在的电压临界值是不同的

网友B:
LVR是IC內部設計,在工作電壓低於2V就產生RESET.

BOR是算是客戶系統端的期望電壓設定,因系統不一樣,在工作電壓低於設定的電壓值4.5/3.8/2.5/2.2V就產生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R是IC內部設計,在工作電壓低於2V就產生RESET.

BOR是算是客戶系統端的期望電壓設定,因系統不一樣,在 ...

恩恩,了解啦: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R是IC內部設計,在工作電壓低於2V就產生RESET.

BOR是算是客戶系統端的期望電壓設定,因系統不一樣,在 ...

ls的是台湾人?

网友C:
临界值不同,

网友C:
一个是内部设定,一个是人为期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R是IC內部設計,在工作電壓低於2V就產生RESET.

BOR是算是客戶系統端的期望電壓設定,因系統不一樣,在 ...

繁体字好久不见啊

网友D(2014-03-14):
一个是不能人为控制,一个是能人为控制,像NMI和NVIC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不能人为控制,一个是能人为控制,像NMI和NVIC一样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