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仿真时遇到无效参数的处理

楼主(2014-01-28):
STM8S仿真时经常出现上图对话框,这时按确定,回到仿真界面,无论点击什么也不起作用,试图关闭界面还会弹出,这时的处理办法是:关闭板子电源,拔掉USB插头,再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A:
也可以按热启动,关闭应用程序.
最不方便的地方是有些复杂的函数不能进去调试.否则就弹出 遇到无效参数

网友B:
SWIM的线是不是太长了,调试工具通讯不稳定?

网友C(2014-02-27):
我也常遇见,不知如何解决。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重启电脑,关掉编译器再打开就行了!

楼主:
其实我说重启电脑是气话,既然都重启了,别的事情还用做吗,这个故障老出,弄得很烦。

网友D:
换个编译器,用它的还有其他的问题的~

网友E:
建议:降低编译器的版本   或者更换操作系统试试看。这个问题的确很烦人的呀。

楼主(2014-05-12):
已经试了好几次了,就是结不了贴,说我分数分配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