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summmer 08的尺寸标注可以分解吗?

楼主(2014-01-28):
请教,见附图:
Altium Designer summmer 08的尺寸标注可以分解吗?如果可以,如何分解?

谢谢!

附图: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谢谢!

终于有人回帖了!

就是将图中 的数字和尺寸线分开,可以单独移动,便于尺寸 数值位置的移动。
这个和CAD里的 尺寸分解是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终于有人回帖了!

这个那就需要手动画了,手动添加线,画箭头,然后添加text填数字,但是尺寸也是手动计算或测量出来的,而不是软件给计算的。
文字放在丝印层就可以

网友A:
这个尺寸都是在边框外标注的,供参考的,弄那么复杂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那就需要手动画了,手动添加线,画箭头,然后添加text填数字,但是尺寸也是手动计算或测量出来的,而 ...

谢谢!

AD08有尺寸标注功能的,软件自动测量,见附图

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AD08有尺寸标注功能的,软件自动测量,见附图

。。。
你开始那个图就是自动标注得来的,你不是要分开吗,搞不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开始那个图就是自动标注得来的,你不是要分开吗,搞不懂你的意思 ...

谢谢大侠的指点!

可能是我的理解和表达有问题,还望见谅!: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可能是我的理解和表达有问题,还望见谅!

呵呵,会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