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204S最简单程序都不能运行,奇怪!

楼主(2014-01-28):
.STC新出的15系列单片机,最开始本人拿了个15L2K60S2研究了下挺好用的,双串口还可以定义不同的输出引脚。
后来准备在产品里应用抗干扰最强的STC15W204S,因为宽电压范围,加了个3V上去,可是程序好像不运行,后来我把所有的程序都删除了,连看门狗也停止,就是让一个引脚(默认的双向模式)输出高1秒,低1秒,延时循环方式,关掉任何中断。竟然也不运行,要么一直高,要么一直低。复位脚在写程序的时候就定义成普通IO了,真是奇怪,感觉好像是每个3mS就自动复位,可是我没有开看门狗,电源稳定在3V.低压复位也是定义在2.5V,没有达到。百思不得其解,奇怪了。现在请教高手给指点迷津。再次多谢了。

网友A:
还是仔细找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B:
这是已经量产的IC,找找程序原因吧。STC的MCU,能下载程序就必然能运行程序,因为下载时其ISP CODE就是在运行了。

网友C:
我用过STC15W204W, 跑起来很正常。

换一片新芯片,排除个体问题,搭个最小系统来检查,跑个流水灯吧。

(117)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找到了,是Keil设置问题,存储器设置成xdata了。低级错误呀。忙活半天.

@crazytang008 :有STC技术问题可以在www.STCAIMCU.com提问,会有专业技术工程师回复
开项目时不确定程序大小用了15W408AS做的样机,大批量准备用15W204S,同样问题我忙到半夜,最后催货急还是用了408AS,一片贵一块。亏了多少不好意思说。问下大家STC8G1Kxx那些串口稳定么?之前用8F2K08一对一串口就没问题,一对多丛机串口会有接收不到问题。

网友D(2015-08-03):
有串口通信的程序吗?》

网友E:
单片机开发主要会使用排除问题的方法。

网友F(2015-12-13):
这个芯片是没有定时器1的,你的串口波特率是不是用定时器1产生的?

网友G(2016-06-17):
哥,有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吗?发一套到我邮箱missileonline@foxmail.com里行不?三克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哥,有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吗?发一套到我邮箱里行不?三克油。

请移步STC官网下载。
www.****ducst

网友H(2018-05-15):
这个MCU很好用的,我买了很多,八脚十脚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