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的生长方向

楼主(2014-01-28):
我用以下方法判断栈的生长方向,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
思想test()中调用test_2(),因此,test()中的变量必先进栈;

void test();
void test_2();
int * t;
int * k;
int main(void)
{
test();
if (t<k){
printf("stack grow up");
}else{
printf)"stack grow down");
}
return (1);
}
void test();
{
int t_test=1;
t=(int *)&t_test; //保存t_test地址到t
test_2();
}
void test_2()
{
int k_test=1;
k=(int *)&k_test; //保存k_test地址 到k
}

以上的方法只适合变量存在栈中的编译器

网友A: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B:
杞人忧天了,堆栈方向不是可变的

网友C:
方法是对的。

但是不要试图在pic16f877中使用,因为他没有堆栈,而且堆栈不可访问,变量是编译器直接分配的RAM。

对于x86平台的我用过的IDE,你的这个都是对的,但是x86的方向也是固定的啊。

网友D:
确实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却是一个面试题。考查分析问题的方法。

网友E:
这个也是编译器依赖很强的

网友F:
对,换个编译器不知道还可以不。

网友G:
似乎C标准里面也没有规定编译器一定要做这么样。

网友H:
/*如果函数返回1为向上生长,-1向下生长*/
int FindStackDirection(void)
{
    static char *address = NULL;
    char dummy = 0;

   if (NULL == address)
    {
        address = &dummy;
        FindStackDirection();/*递归*/
     }
    else
    {
            return ((&dummy) > address) ? (1) : (-1);
    }
}

网友I:
参数 是压栈的 (不inline优化的话) ,变量可能在堆栈,可能在寄存器里,甚至被优化掉。

网友H:
和平台有关吧

网友J:
以上的方法只适合变量存在栈中的编译器
为什么不在寄存器中,优化后大多应该在寄存器中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