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的直流电源,拿万用表测试为21V!?

楼主(2014-01-28):
12V的直流电源,拿万用表测试为21V!?
有负载后居然还是21V,怎么回事儿?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电源?是的话就查TL431及其周边

网友B:
接了负载,测试就不对了,这个是电工知识

网友C:
额定输出多少?接负载多大?

网友D:
也可能是万用表的电池欠压了。

网友E:
万用表坏了,换个表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电源?是的话就查TL431及其周边

就是市场上卖的那种电源~一端220v一端火牛座的那种~型号上面写得是AD-121AP~

这个说明它是线性电源?然后不上负载就没法测么?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拿万用表测试的时候有差么?

我上了负载后,它还是2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电源?是的话就查TL431及其周边

开关电源?
我电源型号是AD-121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市场上卖的那种电源~一端220v一端火牛座的那种~型号上面写得是AD-121AP~ 这个说明它是线性电源?然 ...

额定负载是多大,实际负载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负载是多大,实际负载是多大?

最大输出为12V1A
实际功耗:12V-0.02A(直流电源)

我说的测量不对的电源,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插在220V上转5V12V之类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输出为12V1A 实际功耗:12V-0.02A(直流电源)

我没看懂这段话的意思。首先你要清楚几个要点,你的电源是工频还是高频?额定负载是多少?而你实际带载多少?由此可以判定是电源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对于一个成熟的成品电源来说,只要电源还有输出,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大的话就不会有输出了,所以你要拆开查找一番

网友F:
楼主的万用表是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