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玉兔出故障了,讨论下休眠与唤醒

楼主(2014-01-28):
玉兔号出故障了,可能熬不过这个月夜了。
据报道:“玉兔”对休眠点的要求极为苛刻,得满足车头方向、俯仰角度、滚动角度三个要求。“一是车头要朝南偏东,二是车身要头高尾低,三是要车身的左右侧倾在负2度到正1度之间。”嫦娥三号巡视器综合测试指挥王少林对记者介绍说,“玉兔”扑腾的两扇太阳翼,有一扇太阳翼在休眠时收起,另一扇则从软着陆打开以后就一直维持不动。“玉兔”将来能否从休眠中唤醒,就得靠这扇太阳翼。
当下一个月昼来临,太阳照射角度和这扇太阳翼的夹角满足指定要求后,“玉兔”就会被叫醒。如果车身的左右侧倾角度偏差超过3度,“玉兔”的设备温度达不到设定值,就无**常工作。如果车身向左侧倾得太多,那么太阳刚刚升起,“玉兔”就被唤醒,则设备温度过低;如果车身向右倾得太多,那么已日近月午,“玉兔”才被唤醒,则设备温度过高。“玉兔”的姿态偏差,还会影响到靠重力驱动的热控两相流体回路的工作,使其无法起到“暖宝”的效果。

我真的不明白,为啥把能否唤醒寄托在一个太阳能电板的角度上呢?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悬了吧?休眠时的保温,还要依靠姿态是否正确,我觉得这个也太苛刻了。

网友A:
楼主想得太简单了,之所以有姿态要求,我想主要是处于电能方面考虑.以下纯属假设,参数完全不靠谱:
假设太阳能电池对正时的输出电流为10A;
假设太阳能电池相差2度时输出电流为9A;
假设太阳能电池相差3度时输出电流为8A;
假设温控器把温度从超低温尽快调整到正常工作温度需要的电流为20A,需要时间为1小时;
假设温控器保持正常工作温度需要的电流为5A;
假设除温控以外其他电路需要的电流为4A;

在太阳刚照到太阳能电池的1小时内,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必须用来充电;
充满电后再用来升温;
温度升到正常值后才能开启温控板以外的其他电路.
以上如果任意一个条件不满足,不能开启温控板以外的其他电路.

之所以不用超大功率太阳能电池,不用超大容量锂电池,不用核电....主要是处于体积/重量考虑.

平时对这群家伙吹牛反感,不过玉兔这样设计,也无可厚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得太简单了,之所以有姿态要求,我想主要是处于电能方面考虑.以下纯属假设,参数完全不靠谱:
假设太阳能 ...

总算有人回复了。
有一点不同看法:太阳升起后,升温不是靠太阳能电池,而是靠太阳辐射,此时太阳能电池所起的作用是降温(通过调节姿态或启动其它降温措施)。
现在是两个问题:1.在太阳升起前,玉兔有可能已经冻死了,为了不冻死,必须在进入休眠之前调整好姿态,以利于那个核电池产生的热循环能正常工作。
2.休眠期间未冻死,唤醒时机有可能不正常,而这个唤醒时机则完全取决于休眠之前的姿态,如果姿态不正确,则不能正常唤醒(有可能过早唤醒或过晚唤醒)。

网友B:
有个问题:兔子为啥不用超低温工作的元器件设计唤醒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兔子为啥不用超低温工作的元器件设计唤醒电路?

在低温下,焊锡会变成粉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低温下,焊锡会变成粉末的。

接插件也会变得极不可靠。

网友D:
中国毕竟是第一次登月,先行者对关键知识严格保密,我们的玉兔肯定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地方,跨出第一步很关键。
美国的好奇号火星车采用大功率核电池给车子保温和锂电池充电,充满后启动执行任务,没电了停车再充,不依赖太阳能,整个项目150亿*币,嫦娥三号项目不到人家一个零头。

网友E:
LZ,你设计一个产品,放在真空中,-170度至+170度看看其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设计一个产品,放在真空中,-170度至+170度看看其难度。。。

我没说这个难度低,而是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难题。比如休眠时的姿态控制,是不是可以用机械结构来代替整车的姿态控制,悬锤就能保证垂直向下。
唤醒,是不是只有目前这个方式:必须在特定的时刻才能满足温度、电量的要求。如果做成在任意时刻,温度满足要求才唤醒,就可以避免目前这个囧境。或者温度满足要求的先唤醒,不满足的等一段时间再唤醒是不是好一些;电量不满足,先唤醒一部分设备,等电量充足了再唤醒其它设备。

网友F:
在地球上能模拟出月球上的环境吗?在没有接触到月球时,有谁知道月球上的环境是怎样的?高深,难以置信。

网友B:
这个真不是不可能,很多红外探测器都是在77K工作,不过,说实话,我们的低温器件模型不成熟,

楼主:
[我国首辆月球车玉兔部分制动零件已被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修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截至2014年2月4日14时40分,我国首辆月球车玉兔部分制动零件已被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修复!

:victory:

网友G:
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次登月,本身就是一种实验

网友H:
第一次嘛,情有可原。

网友I:
第一次嘛,客观点、、、

楼主:
怎么还没有消息呢?已经是月昼了。

楼主:
兔子醒过来了:victory:
不过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J:
祝贺一下

楼主:
只要兔子轮子还能转动,那就多溜达溜达,说不定一番颠簸,卡死的机构就恢复正常了。另外,尽量往嫦娥所在的地方走,利用嫦娥身上的相机,从不同角度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机构出问题了。

网友K:
有消息是某电机故障堵转,导致驱动板二次故障

楼主:
玉兔出故障后,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王兆魁认为,国防科工局在第一时间发布这一消息,体现了中国航天的开放透明。
那干脆再透明点,说说到底是啥故障,看看二姨家的网友能不能给支下招。

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张玉花介绍,在结构分系统方面有三大套机构,一套机构是帆板,主要负责玉兔号在月夜的收拢和展开以及再唤醒。还有一套是桅杆机构,它承担着一个天线四个相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机构在车体的正前方,是位于前方的机械臂。目前还不太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但是好消息是,玉兔号终于熬过了零下180摄氏度的月夜,而且已经醒过来了。昨晚玉兔号的师傅一直在紧急开会,研究恢复的方案。

官方的说明是“机构控制异常”,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问题出在“控制”上,而不是“机构执行”的问题,那应该就是电路或软件的问题了。

既然副总设计师都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又是如何得出“机构控制异常”这个结论的呢?难道是是软件报的故障码?

网友L:
很好奇兔子上用的是什么芯片。最近老美对出口控制得比较严了,难道是国产IC?

楼主:
“玉兔号”月球车在第三月昼开展了定点探测。经地面应用系统对传回的数据判断分析,其搭载的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状态良好,红外成像光谱仪的红外波段数据正常。其搭载的全景相机还获得了着陆器及月面彩色图像。

从上述描述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玉兔现在是只发不收,变成单向通讯了。

楼主(2014-03-03):
全国政协委员、嫦娥二号和三号总指挥顾问、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最初任务计划,“玉兔”已完成“既定动作”。对“玉兔”出现的故障,科学家仍然在努力修复。据介绍,在安然度过第一个月夜后,“玉兔”迎来“难熬”的第二个月昼。
叶培建说,驱动机构的控制电路出问题,导致它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进入第二次休眠。经过工作人员努力,“玉兔”在第二个月昼终于苏醒,现在各个设备都趋于正常,大部分荷载也能正常工作。

三个动作机构的驱动控制电路都出了问题?难道是保险丝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