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驱动901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4-01-28):
本人初学单片机,自己动手做了个最小系统用的STC89C51RC;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无论三极管的B极与P0.0口间加不加电阻都不能驱动三极管,后来换了8550的也不行;奇怪的是当没有电阻时测得P0.0口电压由5V降到0.55V;请大神们指点下如何才能驱动9013三极管?

网友A:
这款单片机是弱上拉,不能推挽输出,驱动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如10K,

P0复位为开漏,需加电阻。:)

网友B:
PO口内部不带上拉的 是漏极开路输出, 所以你想要输出高电平的话 要加上拉电阻,10K

网友C:
电路允许的话,用灌电流思路,否则就2楼。

网友:
STC单片机是标准8051内核的变种版本
他的P0口上电之后,默认是开漏输出
你可以把P0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就不用外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D:
换到P1去,内部弱上拉。

网友E:
详细参见STC官方:《STC89C51RC/RD+系列手册》( 2013.10.19版 )7.4M

http://www.****ducst/datasheet/ ... +_GUIDE-CHINESE.pdf

http://www.****ducst/datasheet/ ... +_GUIDE-CHINESE.pdf

另,STC89C51RC已落后,请用新的替代,更强大!:http://www.stcisp.com/stc89-warning.asp

(208)

网友F:
P0口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G:
正解!又长知识了

网友H:
取决于楼主三极管的负载需要多大电流,电阻是算出来的,这里的“算”,不是“算命”的算。8550和9013的极性都是反的,在51上最好用灌电流驱动方式(原因自己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