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配置

楼主(2014-01-29):
PSOC的动态配置指的是啥?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同一个数字模块或模拟模块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实现不同的功能

楼主:
多谢楼上,我以为是在线编程的意思

网友B:
CY有一个动态重配置经典的例子:自动售货机

白天到晚上,它配置自己成为自动售货机
夜深人静的时候,它配置自己成为一个MODEM发送销售数据出去

网友C:
不是在线编程,这是同一个Firmware实现的,只是修改寄存器,这样也就换了User Module。

网友C:
类似分时复用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一个分时复用..

楼主:
是啊,一个U口的卖300元

网友D:
二者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单从分时上来说,是差不多的意思

楼主:
嗯,再次多谢大家,谢谢了啊

网友E:
关于PSoC3的timer中的FIFO是什么呀??

楼主:
捕捉信号数达到Capture counter时会把计数值写进FIFO

网友E:
中断FIFO的Full值是多少?

网友D:
计数终值?呵呵,瞎猜的

网友E:
能通过啥函数修改?

网友F:
这个都是要看datasheet 才会明白的

网友E:
有点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G:
FIFO深度是4,这个datasheet开头就有。

网友E:
什么意思

网友G:
就是最多可以记录4个capture事件发生时的timer计数值,超过4个了新的记录会覆盖最旧的记录。

楼主:
capture功能在测量脉冲宽度的时候用过,例如可以把capture设成双沿触发,把待测脉冲引到capture端口

楼主:
则该脉冲上升沿时记下一个计数值,下降沿时再记录一个计数值,这两个值做减法就可以算出脉冲宽度

网友E: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嗯,我也谢谢,结贴了哈

网友H:
没用过psoc,这个芯片一般用在什么上面呀,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