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第一次发帖有误。。。补帖:关于USART中TXE和TC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1-29):
第一次不会发帖,貌似刚一发就把贴莫名其妙得给结了。。。
我再把第一次发帖中的问题粘贴过来:
本渣刚开始学STM32,用的是刘凯老师的视频。在学到UARST时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下面的代码是在USART初始化完成后的,期望的执行结果是USART1发送ABCDEFGHIJ,调试发现少了个B。而如果把USART_FLAG_TC换成USART_FLAG_TXE,得到的结果就是正确的。另外,将下面代码中的延时利用上时,结果也是正确的。。。隐约得感觉到是与时间有关,但还是不明确问题所在,视频里的刘凯老师也没发现这个BUG(看到他在调试结果显示ACDEFGHI时说到:“我们成功了”)。。。请教各位前辈了!
        data = 'A';
        for(i = 0;i < 10;i++)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data++;
                 //Delay_MS(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EAG_TC) == RESET);
        }

网友A:
你的程序应该发送前确定前次发送已经完成,所以先while后send
TXE位由硬件来设置,它表明:
●数据已经从TDR移送到移位寄存器,数据发送已经开始
●TDR寄存器被清空
●下一个数据可以被写进USART_DR寄存器而不会覆盖先前的数据

所以应该是TXE

网友A:
delay是不需要的

网友A:
TC不对的原因是没有清除TC标记,
"先读一下USART_SR寄存器,再写一下USART_DR寄存器,可以完成对TC位的清零。"
老师也不是万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应该发送前确定前次发送已经完成,所以先while后send
TXE位由硬件来设置,它表明:
●数据已经从TDR ...

谢谢解答~但是视频里老师说TC是发送完成,我自己感觉和你说的意思差不多额。我以为是初学,理解得还不是很清楚,TC和TXE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不对的原因是没有清除TC标记,
"先读一下USART_SR寄存器,再写一下USART_DR寄存器,可以完成对TC位的清零 ...

这段程序如果用一定要用TC,该怎么改呢?还是根本不能用TC来判断下一次发送允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是视频里老师说TC是发送完成,我自己感觉和你说的意思差不多额。我以为是初学,理解得还不是 ...

串口发送两个步子,
1: DR写入新的数据后新数据移送到移位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看不到的,这步完成后TXE置位
2:移位寄存器合并起始位校验位等逐位发送,移位寄存器全部发完TC置位.
你为什么会丢B而不是A呢?因为你的初始进入循环条件不对也就是TC没有被清除,这时写入移位寄存器和DR都是空的写入是对的,也可以发送,但是注意手册上那句话要读一次SR再写DR才可以清除,所以写入字符A后检测TC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就会转到写入字符B,这次写入DR后会清除TC,因为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会读一次SR寄存器,代码如下
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USART_FLAG)
{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The CTS flag is not available for UART4 and UART5 */
  if (USART_FLAG == USART_FLAG_CTS)
  {
    assert_param(IS_USART_123_PERIPH(USARTx));
  }

  if ((USARTx->SR & USART_FLAG) != (uint16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后面再写入时就是这个顺序了读SR写DR都对了。加入延时之所以能对是因为1ms已经发送完了。
知道缘由解决就简单了,循环前空读一次SR就行了。
最好的方式还是把USART_GetFlagStatus放在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前面不会有错。
最好的写入时机还是检测TXE,这个效率高些,因为你不必等到数据发送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两个步子,
1: DR写入新的数据后新数据移送到移位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看不到的,这步完成后TXE置位 ...

前辈解释得真详细,让我终于明白了TC和TXE的区别,但我还是不能理解程序的执行结果(少了个B而不是A,教程视频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主讲人没有发现),如果前辈方便用Keil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工程文件,万分感谢!链接是http:||pan*baidu*com|s|1jGoMBp8,把*替换成.,|替换成/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解释得真详细,让我终于明白了TC和TXE的区别,但我还是不能理解程序的执行结果(少了个B而不是A,教 ...

不想装什么百度什么管家

网友B:
使用完了记得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装什么百度什么管家

这都除夕了,就不麻烦了哈,祝前辈新春快乐!以后在21ic社区里还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完了记得清零

我试试,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谢啦!

嗯嗯,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