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串口通讯,其他都没用,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4-01-29):
只用串口通讯,其他都没用,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楼主:
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网友A:
有的引脚必须上啦吧。。。

网友A:
或者下拉?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

网友C:
不用太注意。

网友D:
除了一些特殊引脚,不用的脚,都是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的,

网友E:
貌似没有什么合适答案呀

楼主:
嗯,我在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