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相单独工作很好很稳定,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

楼主(2014-01-29):
UCC28060,一相单独工作很好很稳定,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A:
具体情况是啥样的?

网友B:
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两个MOS的DS波形乱了?

楼主:
嗯,输入功率乱跳

网友C:
是不是电感有很大的叫声啊

网友D:
你是按照TI网站上600W电源的典型应用图接的吗?

网友E:
你有没有试过两个单相都能稳定工作吗?

楼主:
按照了啊

网友F:
两个PFC电感没有使用磁集成结构吧?

楼主:
我让两路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楼主:
我是用的两个PQ3220的电感

网友G:
好象是干扰...你怎样让两路同时工作的?

网友H:
应是干扰,试试把接到CS端的电阻去掉,看还是否同相工作。

网友I:
你是把4脚接在15脚来实现两路同相工作的吧

网友B:
楼主是否有尝试过更改工作的频率,或者尝试使用UCC28061

网友J:
28060交错型pfc功控器貌似比较适合100W一下的功率控制电路吧

楼主:
好的,我懂了

网友K:
这个应该是象环间的干扰造成的,分别加隔离处理的把

网友L:
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电磁干扰问题. 可以看看从电隔离, 还有磁隔离方面试验

网友M(2014-03-02):
具体怎么说?

网友N:
发个图看看吧

网友M:
可能干扰

网友O(2014-08-15):
楼主解决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