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偏置电压偏置电流的测量原理

楼主(2014-01-29):
在看日本的冈村迪夫写的《OP放大电路设计》,第二章讲运放的偏置和漂移时候,我凌乱了。其中一个例子,是测量偏置电压和电流偏置的,在书中P21页。对于其中开关断开时候,输出端的电压不知如何处理。(附T叔对这本书的下载链接 http://dl.21ic.com/download/-op-359-9-7m-pdf-ic-3888.html
书中描述方法是,开关闭合时,电压表读数是E1;开关断开时,读数是E2;
本人的解答见8楼
结果是

网友A:
R1//R2=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R4

没有R4,是图片看不清吗?

网友A:
R3下串的电阻是什么编号?

网友B:
VOs,IOS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s,IOS怎么定义?

书中对于
1.Vos的定义是:由于VBE的差异造成的偏置电压。
2.Ios的定义是:由于hFE的不同即为IB的差,进而产生偏置电流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下串的电阻是什么编号?

R1

楼主:
我自己的解答是这样的,其中的VX可以参见一楼的图示。这三个方程够够解出书上的答案了,

这本书的翻译不好,不如这个系列的晶体管的翻译好。翻译所述“偏置”跟国内的书本所说的“偏置”有出入。

网友C(2014-09-30):
9楼正解

网友D(2016-03-11):
楼主说的挺正确的,发现好多翻译过来的书里概念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每次看书都要重新学一遍...

网友E(2020-07-13):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解答是这样的,其中的VX可以参见一楼的图示。这三个方程够够解出书上的答案了,

楼主,你这个计算我感觉有点问题,闭合时的方程不应该这样写;闭合时,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的电阻看上去并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写法有问题吧,我自己只能算出来Ios,但是Vos始终算不出来,可以一起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