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4-01-29):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2^2;
sbit dula=P2^7;
sbit wela=P2^6;

sbit mode=P3^4;
sbit up=P3^5;
sbit down=P3^6;
sbit alarm=P3^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temp1,temp2,aa,h,h1,m,m1,s,s1,key,t;//显示部分定义
uchar mmode,uup,ddown,aalarm;//记录键盘获取的数据
uchar code tabl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while(1)
    {
        P3=0xfe;
        t=P3;
        t=t&0xf0;
        if(t!=0xf0)
        {
            delay(10);
            if(t!=0xf0)
            {
                t=P3;
                switch(t)
                {
                    case 0xee:key=0;break;
                    case 0xde:key=1;break;
                    case 0xbe:key=2;break;
                    case 0x7e:key=3;break;
                }
                while(t!=0xf0)
                {
                    t=P3;
                    t=t&0xf0;
                    beep=0;
                }
                    beep=1;
                P1=0xfe;
            }
        }//第一行键盘扫描
        P3=0xfd;
        t=P3;
        t=t&0xf0;
        if(t!=0xf0)
        {
            delay(10);
            if(t!=0xf0)
            {
                t=P3;
                switch(t)
                {
                    case 0xed:key=4;break;
                    case 0xdd:key=5;break;
                    case 0xbd:key=6;break;
                    case 0x7d:key=7;break;
                }
                while(t!=0xf0)
                {
                    t=P3;
                    t=t&0xf0;
                    beep=0;
                }
                beep=1;
             }
        }//第二行键盘扫描
        P3=0xfb;
        t=P3;
        t=t&0xf0;
        if(t!=0xf0)
        {
            delay(10);
            if(t!=0xf0)
            {
                t=P3;
                switch(t)
                {
                    case 0xeb:key=8;break;
                    case 0xdb:key=9;break;
                    case 0xbb:key=10;break;
                    case 0x7b:key=11;break;
                }
                while(t!=0xf0)
                {
                    t=P3;
                    t=t&0xf0;
                    beep=0;
                }
                beep=1;
            }
        }//第三行键盘扫描
        P3=0xf7;
        t=P3;
        t=t&0xf0;
        if(t!=0xf0)
        {
            delay(10);
            if(t!=0xf0)
            {
                t=P3;
                switch(t)
                {
                    case 0xe7:key=12;break;
                    case 0xd7:key=13;break;
                    case 0xb7:key=14;break;
                    case 0x77:key=15;break;
                }
                while(t!=0xf0)
                {
                    t=P3;
                    t=t&0xf0;
                    beep=0;
                }
                beep=1;
            }
        }//第四行键盘扫描
    }
}

void init()                       //初始化
{
      wela=0;
      dula=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uchar h,uchar h1,uchar m,uchar m1,uchar s,uchar s1)   //LED显示
{
    dula=1;
    P0=table[h];
    dula=0;
    P0=0x00;
    wela=1;
    P0=0x01;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h1];
    dula=0;
    P0=0x00;
    wela=1;
    P0=0x02;
    wela=0;
    delay(1);

       dula=1;
    P0=0xBF;
    dula=0;
    P0=0x00;
    wela=1;
    P0=0x04;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
    dula=0;
    P0=0x00;
    wela=1;
    P0=0x08;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1];
    dula=0;
    P0=0x00;
    wela=1;
    P0=0x10;
    wela=0;
    delay(1);

        dula=1;
        P0=0xBF;
        dula=0;
        P0=0x00;
        wela=1;
        P0=0x20;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
        dula=0;
        P0=0x00;
        wela=1;
        P0=0x40;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1];
        dula=0;
        P0=0x00;
        wela=1;
        P0=0x80;
        wela=0;
        delay(1);
}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60)
                {
                    temp=0;
                    temp1++;
                }
                if(temp1==60)
                {
                    temp1=0;
                    temp2++;
                }
                if(temp2==24)
                {
                    temp2=0;
                }
                s1=temp%10;
                s=temp/10;

                m1=temp1%10;
                m=temp1/10;

                h1=temp2%10;
                h=temp2/10;
            }
            display(h,h1,m,m1,s,s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当按下独立键盘的第一个键时,开始设置时钟。按下独立键盘第二个键时,停止设置时钟。
矩阵键盘第一个设置小时模式,第一列第二行增加小时数,第一列第三行减少小时数。然后以此类推。求各位大侠帮忙。单片机是探索的。。

网友A:
这代码太长了

网友B:
估计很少有人时间完这些程序

网友C: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