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hip掉电模式与CPU休眠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4-01-30):
刚在手册上看到这么一句话 图像

那么,Chip与CPU是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完整的芯片上,两者代表什么部分

网友A:
chip——芯片,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CPU是chip的核心部分,chip包含CPU、存储器与片上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芯片,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CPU是chip的核心部分,chip包含CPU、存储器与片 ...

CPU 使能 PWR_DOWN_EN 位后,同时CPU Cortex-M0 内核执行 WFI 指令,芯片将进入掉电模式,直到唤醒中断发生,芯片才会退出掉电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时钟控制器关闭外部 4~24 MHz 晶振和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以降低整个系统的功耗。

楼主:
当芯片进入掉电模式后,一些时钟源、外设时钟和系统时钟将被关闭,也有一些时钟源与外设时钟仍在工作。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爱学习的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爱学习的娃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l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