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生用的电源

楼主(2014-01-30):
一般冲手机用的5付电源。在tl431反馈端改用一个滑动变阻器。就可以当成可调电压的电源了。学生很适用。

网友A:
看LZ发的几个帖子,真乐。

网友B:
有没有危险呀,这功率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
没危险。自己注意一点就行了

网友C:
我买了不念旧恶学生用的电源,江苏产,非常恶心;
一收到货就发现,变压器已经掉出来了,4根引线脱落了3根;而且有二根怎么也焊不上。最后用其它线缠上再焊;里面就是一个LM317;很简单;
过些时间我改装一下;主要是机箱还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不念旧恶学生用的电源,江苏产,非常恶心;  一收到货就发现,变压器已经掉出来了,4根引线脱落了3根 ...

市场上低端的电源质量不咋地

网友E:
楼主的办法值得借鉴,但不要推广。
因为电源中的TL431一般是用于动态调节的,并非是输出电压调节的,TL431前面的分压电阻才是真正调节输出电压的,所以,如果改的话,请更改分压电阻。

网友F:
USB充电器功率才多少,点几个LED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办法值得借鉴,但不要推广。
因为电源中的TL431一般是用于动态调节的,并非是输出电压调节的,TL431 ...

原理图上好像是个运放。舜间的吧。而且最高可调到10多负。我说的是TL431的原理图。充电器一般有光偶就行。有些有tl431.有些是稳压管。效果比lm317好多了。还能带动山寨手机。lm317就不行。

网友G:
年初一,我以为只有我泡坛子,结果发现人很多。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没明白,是不是专门为了用431才这么做?
小心你的5"付"电源把你的4.2"付"的电池"冲"爆了!

如果为了充电,要加反馈。并且,431是参考电压源。要想清楚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好像是个运放。舜间的吧。而且最高可调到10多负。我说的是TL431的原理图。充电器一般有光偶就行 ...

是不是我Out了?
431的极限值我记得是:最大灌电流1xmA,最大电压<35V,单靠1xmA电流充电?那要充到什么时候??

网友A:
LZ就别在这误导他人了,TL431的REF端为2.5V,跟光耦组成的闭环调整的输出电压为:Uo=(R1/R2+1)*2.5,一般5V的适配器REF端上电阻和下电阻一样(也有补偿线损的,下电阻略小),当你装一个"滑动变阻器"后,你调成输出为2.5V(什么样的状态是2.5V,还能不能低一点让LZ自己去想)或者“10多负”的时候,LZ到底有没有想过原边的状态、光藕的状态?
什么是RCC、正激、反激、原边、副边、闭环增益、纹波。。。
学生最好还是用隔离线性可调电源!!!纹波、脉冲干扰会让你走弯路,单单因为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起的“电人”就会让你内牛满面,
说到Y电容,LZ科普下Y电容等级吧,顺便X电容,谈到X电容,LZ科普下EMI吧,呵呵,你的“自学”模电看来得继续啊,
对了,我不是什么“理论专家”,顶多一吹水专家,我在学模拟中,不是学校,算千分之一或者说万分之一的自学,依靠的是本论坛和其他论坛无数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师!

楼主:
我那懂这些啊,在学校就是差等生。光藕不工作时就有十多付,你说Y电容,我自己把电器中电容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没明白,是不是专门为了用431才这么做?
小心你的5"付"电源把你的4.2"付"的电池"冲"爆了!
...

4,2一个滑动变阻器。tl431     5v一个分压,tl431。接个双刀双制开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就别在这误导他人了,TL431的REF端为2.5V,跟光耦组成的闭环调整的输出电压为:Uo=(R1/R2+1)*2.5,一般5V ...

分压的2。5v   我没乱说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用的,充旧电池效果还不错,要不电脑坏我还想发个图,山寨平板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的2。5v   我没乱说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用的,充旧电池效果还不错,要不电脑坏我还想发个图,山寨平板 ...

你所谓的“很好用”是不是接一个LED会亮就表示“很好用”啊?!
充啥旧电池?不会直接接电池吧?

网友H:
楼主小白,建议删帖,不要再误导其他小朋友@21小跑堂

网友I:
tl431再加一个功率三极管可以做成大概。2.5v-35v,2-5A的线性可调电源。这个可能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小白,建议删帖,不要再误导其他小朋友@21小跑堂

介个.....

网友K:
楼主确实是小白,你这么玩是很危险的。

网友L:
呵呵,楼主很善于思考,但是底子挺薄,胆子够大,还是听大家的劝吧

网友M:
玩过317稳压可调,多档转换,不怎么好用。

网友N:
楼主小白,建议删帖,不要再误导其他小朋友,目测楼主 对这锂电池等 不熟,学生用你也不能这样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