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球的一些猜想

楼主(2014-01-30):
地球刚形成时是融入状态。最底层是放射性的重金属。所以地核是一个核反应堆。根据质能方程式。质量正在转化为能量。所以地球质量正在减少。地球正在变小。核心空洞压力差形成地震。引力减小月球离我们远去。诸葛那么分不是在升高。而是我们正在下降。

网友A:
理解完全错误。
地球形成时确实是熔融态,所以重物质会下沉构成地核。但地核中的放射性物质是靠裂变发热的,而且进行的非常缓慢(半衰期很长),质量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在太阳系形成早期的“重轰炸”中,地球得到了大量物质,海洋就是这么形成的,地球上的水来自于太空中降下的彗星物质。这个过程中,地球的质量增加了不少,直到今天,每天被地球引力俘获的太空尘埃和坠入地球的微小天体质量之和都在数十到数百吨量级,也就是说,地球的质量一直在持续增加中。
月球远离地球的过程是由潮汐力导致的,地月系统的总能量基本保持不变,但地球的自转动能逐渐的转换成月球的势能,所以月球逐渐远离地球,地球的自转速度逐渐降低。
地震的形成由板块运动决定,跟什么“核心空洞压力差”无关,后者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网友B:
这里都有地质的知识了,还是核物理,不懂,但是感觉即使在核反应,质量的损失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吧

楼主:
“质量损失不计”能量正在流失怎能不计算
”地球上的水”是地球球形成时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的。并不是彗星带来的。嫦娥登月时电视播放过一个方程式。我不记得了
你的理论违反能量守恒。地核发热怎么解释。
这些都是CCTV9看的。那上面我发先也不是很科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质量损失不计”能量正在流失怎能不计算
”地球上的水”是地球球形成时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的。并不是彗 ...

所谓质量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是因为这个量非常小,远远比不上自地球诞生以来不断从宇宙空间捕获的质量,所以地球的质量是在不断增加的。地核中的核裂变元素都是长半衰期的,而且含量比例非常低。我并没有否认地核的热量来源,事实上在我2楼帖中第二行已经重申了这一点,只是再次重申,这个质量损失非常小,远远小于捕获质量的增加量,哪里有违反质能守恒(注意不是“能量守恒”)?只能说是你的理解问题。
关于地球水资源的来历,目前科学有争议,但主流观点是“捕获说”,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

网友C:
是不是登月的过程会破坏原先的运行状态,导致月球掉下来或逃走?
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再弄什么登月。没有月亮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登月的过程会破坏原先的运行状态,导致月球掉下来或逃走?
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再弄什么登月。没有月 ...

这想法从何而来?中学物理是怎么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想法从何而来?中学物理是怎么学的?

动量守恒

网友C: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断向月球发射探测器,......月球越来越大......;谁是老大?地球还是月球?谁围着谁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断向月球发射探测器,......月球越来越大......;谁是老大?地球还是月球?谁围着谁转? ...

很遗憾,地球上的能量不支持这么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量守恒

呵呵,别忘了还有能量问题,更别忘了还有人的因素。

楼主:
我都笑得失眠了

网友D:
搞什么啊,什么事都出来吵吵。

嫦娥本月是你实现的,还是给你到来了一百万啊!!!

大过年的没事找事。

网友E:
大过年的,  事事如意。。。。。。。

网友F:
宇宙有没有边,边是什么个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宇宙有没有边,边是什么个东西?

宇宙有限而无界,就是说,宇宙是没有边的。

网友H:
神马都是浮云哦

网友F:
宇宙有限无边界,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宇宙有限无边界,怎么解释?

现在的理论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是由一次创世大爆炸形成的,宇宙一直处于扩张之中,故而“边界”是不存在的。另外,由于光速的有限性,对宇宙中任何观察者而言还存在一个“视界”问题。这个“视界”指可视边界,这个边界远远小于宇宙的边界,但同样也是不存在的。视界以光速扩展,而宇宙空间的扩展在视界外的某处可以是超光速的(空间本身不是物质,所以没有速度限制),但视界以外的宇宙对观察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F:
感谢chunyang,不过我比较迷惑的是,宇宙一直在扩张,被宇宙扩展到的空间,在宇宙扩展到之前,这个空间又是怎样的,如果有这个空间存在,那是不是反过来可以说明宇宙还是有边界的,只不过其边界一直在增大而已,那么被宇宙扩展之前的空间是不是也有边界呢,那这个边界之外是不是还有空间,还有边界呢?

网友I:
看来大家的物理知识都很广泛啊:)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宇宙有限无边界,怎么解释?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贴在球面上的薄片小人,这个球面是有限的,但它没有边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谢chunyang,不过我比较迷惑的是,宇宙一直在扩张,被宇宙扩展到的空间,在宇宙扩展到之前,这个空间又是 ...

科学上讲的“空间”特指我们这个宇宙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宇宙之外是什么,不知道,也没人知道,甚至以现有科学理论来进行逻辑推测,其结论是不可能知道,因为有个事件视界的问题。
科学不讨论未知的未知(在同僚栏目中的某个帖子里我解释过关于“已知”、“未知”及其组合的概念,可以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