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4-01-30):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
各位高人,我用proteus仿真学单片机,写了一个延时程序,当我用第二种方法延时的时候
单片机运行正常,而当我用第一种方法延时的时候根本没结果。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可能是被编译器优化了,降低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B:
这个要看反汇编一下
看下反汇编之后的代码是不是被编译器优化了
如果是VC编译器这两个函数都会被优化,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看看你用的编译器可否关掉优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