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运放可以使用不同的正负电源吗?

楼主:
对与设计,我还是个新手,我主要的工作也只是画板。最近接触到一个项目,看到原理图,那些运放使用了+12v与—5v,我问了画原理图的工程师,他说这样是为了驱动,因为5V无法驱动。但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是正负12V?新手想问下,运放可以这样用么?我之前看的书,没说过可以使用不同电源,一般不是正负12V就是正负5V,还没在书上看到过使用不同电源供电的?哪位大神说一下!

网友A(2014-01-30):
既然可以单电源(+12V,-0V),为何不能+12V,-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单电源(+12V,-0V),为何不能+12V,-5V呢?

我只是有点怀疑,因为没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使用不同电源。我在运放方面的知识还是很欠缺,所以才想问一下。

网友B:
负电压满足信号的幅度要求就可以了,考虑比较容易得到的负电压。

网友C:
:lol小伙子有怀疑精神,有前途
你应该分析下来是可以的->理论
不放心就做个简单试验->实践
和群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
不出几年,你的水平会突飞猛进
可怜现在的大学生, 分析都分析不出, 学电路的面试连个跟随器都画不出

网友D:
运放供电只要正负两端电源差不超过器件承受范围即可,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E: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器件,都有工作区间,对称的话,零点也许更准些;

网友F:
电源不对称有什么影响吗?求科普

网友G:
只有能保证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有怀疑精神,有前途
你应该分析下来是可以的->理论
不放心就做个简单试验->实践

丁戈宇  说的对 创新的思维  才会有创新应用,结合使用实验收获会很多。

网友I:
你可以理解为:+-8.5V供电,在基础上,接参考地压低3.5V,

网友J:
可以认为加了个共模电压,

网友K:
电压还是相对的值,,,

网友L:
你可以这样理解,他正好需要一个+12V的高电平,和一个-5V的低电平

网友J:
非平衡电源的用法

网友J:
如果用在非精密的动态足够大的埸合,大可不必在意,或用一个CMRR高的OP。因为OP根本不知给它的什么电源,只知道电源的中值是它内部的零点。如果按普通的外部电路处理,外部二端的共模电压跟其内部的零值不一致势必产生一个共模干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