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4-01-30):
我想用单片机采集多路数据,然后通过max232串口传出,我该怎么写这个程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需求描述清楚。
采集数据肯定要接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到单片机肯定要自己的通讯方式,比如A/D转换,输入口信号。
然后将收集的数据用232发出去。

网友B:
用TLC2543+51 可以的11路 12bit 0-5V输出AD采集,每一路转换时间10us只要你把基准做好稳定性能不错,波特率可设置高些,上位机用VC来+CSerialPort类来写

网友C:
可以按楼上的方案试试

网友D:
利用端口切换芯片的,或者直接用单片机的多AD口的分时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