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4-01-30):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只要你单片机速度足够快.
但强烈不推荐,你想用USB的话还是用硬件的.直接处理USB的电平逻辑的话相当复杂光看USB逻辑那一层的协议都能烦死你

网友B:
如果都是ttl的,当然可以,注意芯片与单片机之间距离不要太长,usb线距离长点没关系。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D:
绝对可以,我一直都在用,如果不行1请检查硬件

网友E:
是可以的啊,只要电平信号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E:
TTL电平信号与RS232的电平信号是不一致的,所以需要先统一电平信号的

网友F:
理论的可以,电平信号一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