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4-01-30):
在调试STM32F107的程序时,出现can not access memory ******(地址)!情况是这样的,当我调试要查看某个数组的时候,watch窗口提示can not access memory。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使用内存越界 查看程序引用的地址

网友B:
和仿真器设置也有关系  用的是哪个仿真器

网友C:
使用方法不对咯

网友D:
貌似是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