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触摸按键库怎么使用?

楼主(2014-01-30):
白色的那块带Dogs102x6液晶的开发板。5个TouchPad。请问怎么使用触摸按键库呢?要实现功能,触摸按键时,电量下面的LED,点亮LED不用库函数,只用按键的库函数。我添加CTS文件到工程中,主函数中添加有#include“CTS_Layer.h”,编译老是提示structure.c中结构体变量出错expected an expression ,总共30个Error,另外在structure.h下有3个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提示那错误?include添加CTS_Layer.h不就把CTS触摸按键库下文件都加进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弄不出来了,晕。才开始学习用库,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请求会的指点迷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白色的那块带Dogs102x6液晶的开发板。5个TouchPad。请问怎么使用触摸按键库呢?要实现功能,触摸按键时,电量下面的LED,点亮LED不用库函数,只用按键的库函数。我添加CTS文件到工程中,主函数中添加有#include“CTS_Layer.h”,编译老是提示structure.c中结构体变量出错expected an expression ,总共30个Error,另外在structure.h下有3个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提示那错误?include添加CTS_Layer.h不就把CTS触摸按键库下文件都加进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弄不出来了,晕。才开始学习用库,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请求会的指点迷津,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