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问题

楼主(2014-01-30):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占空比即可

网友B:
1、占空比:高电平占总时间的比例
2、占空比越高,电压越高,灯越亮

所以
1、要想更亮,使占空比加大(注意频率)
2、按键增大占空比(可以使用有PWM模块的单片机)
3、STC单片机比较简单,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换一个频率更高的晶振

网友C:
3楼已经分析的很详细了

网友D:
一般设置为频率一定,这个频率不能太低,否则看得出亮灭,然后调节占空比就可以改变灯光亮度了。提供单片机、电子电路、机电液、工控、自动化、软件等服务。QQ253126372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设置为频率一定,这个频率不能太低,否则看得出亮灭,然后调节占空比就可以改变灯光亮度了。提供单片机 ...

依你之见,频率多少效果最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