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元件库的加载及移植到DXP版

楼主(2014-01-30):
方案一:
【第一步】:备份;注意先要关闭PROTEL99;
进入C:\WINDOWS下找到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E.INI两个文件;
可以先备份一下。

【第一步】:修改SCH库的加载内容;
用写字板打开ADVSCH99SE.INI文件,
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大家可以发现,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如果要添加多个怎么办呢?
简单,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

TypeCount=2
Count=5
说明:这个数和你要添加的库文件的数量相等;加几个文件就取几;
File0=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File1=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File2=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Intel Databooks.ddb
File3=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Backup of AT89C2051.Lib
File4=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Examples\Backup of SHUMAGUAN.Lib
Filex=就是你要添加的库文件,可以是LIB也可以是DDB;

其中File3和File4是我自己画的两个元件。

【第三步】:修改PCB库的加载内容;
同样对ADVPCB99SE.INI更改以配置PCB库。
同样是windows7系统改后可行。我做了如下更改可行:
TypeCount=2
Count=5
File0=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General IC.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ead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International Rectifi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4=D>MSACCESS:$RP>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ootprints$RN>Advpcb.ddb$OP>$ON>Transistors.lib$ID>-1$ATTR>0$E>PCBLIB$STF>
4.修改后,再打开PROTEL 99SE,OK。(注意每次修改时必须保证protel99se程序是关闭着的,不然你就白改了,因为protel在退出时会修改这两人文件。)
5.说明下,这两个文件是互不相关的,根据你的需要修改其中你需要的那一个就行。当然也可以两个都改。

方案二:
Protel有个默认的sch库(Miscellaneous Devices.ddb)在protel安装时就将此库添加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到"...\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里面找到你要添加的sch库,
即 *.ddb 文件,打开它将其中的 *.lib(你需要的*.lib) 文件复制到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里。
重新打开Protel 99SE,再次尝试添加sch库(其实没有用,只是象征性地点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失败了,只好取消。不过,你会发现在下拉列表里多了很多 *.lib,
恭喜你,添加成功了!!
缺点是,随着你添加的越来越多,列表越来越长,找起来越来越麻烦。

PROTEL99库到DXP版本的移植;
习惯上我们的库放在DDB文件中,然后在DDB文件内,有多个LIB文件;SCH和PCB库都是如此。但DXP的处理方式已经不太一样,DDB文件不可以加载到DXP的元件库。
处理方案: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99SE版DDB文件里的LIB全部导出;这些LIB文件在DXP中直接可以使用。

楼主:
用PROTEL99SE习惯了,还是用它好,只是每次安装的时候,加载元件库经常失败;上述这个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毛病。
DXP也有一些好的特性,二个混着用吧;:)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2014-07-09):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利用Find   这个功能很好  在win7上可以用 ,省去了繁琐的修改程序

网友B(2014-12-09):
确认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