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兄帮我检查下这个按键程序

楼主(2014-01-30):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io430g223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_key 0 //无键
#define S_key 1 //单键
#define L_key 3 //长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uchar time_10ms_ok=0;
uint wADC;
uchar key=0;

void Delay_Nms(uint k)
{
uint h,s;
for(h = k;h > 0;h--)
  for(s = 1000;s > 0;s--)
__no_operation();             //delay
}

/*=============
低层按键(I/0)扫描函数,即低层按键设备驱动,只返回无键、短按和长按.
===============*/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key_state_0, key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N_key;
  key_press = (P1IN&BIT2);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消抖与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time = 0;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消抖完成,状态转换到按下键时间的计
}                        // 时状态,但返回的还是无键事件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此处完成和实现软件消
   break;                   // 抖,其实按键的按下和释放都在此消抖的。
case key_state_2:
   if(key_press==BIT3)
{
   key_return = S_key; // 此时按键释放,说明是产生一次短操作,回送S_key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20ms(2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key_press==BIT3)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TIMER0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ime_10ms_ok = 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DIR |= BIT1;     //P1.1=Output
  P2DIR |= BIT6+BIT7;     //P2.6 /2.7 =Output
  P1REN |= BIT2; //Set pull-up resistor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20000;  // about 20ms
  TACTL = TASSEL_2+MC_1+TACLR; //TACLK=SMCLK=1M,UP Mode,At CCR0 then clear to 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while(1)

{
   if (time_10ms_ok) //每10ms执行一次,
{
   time_10ms_ok =0;
   key = key_driver();
   if (key == L_key)
{
   P1OUT |= BIT1;
   P2OUT = 0;
    }

   else if(key == S_key)
   {
     P2OUT |= BIT7;
      P1OUT =0;
      P2OUT &= ~BIT7;
   }
   else
   {
     P1OUT =0;
     P2OUT =0;
   }
}
}
}

楼主:
短按 长按 无按键三个状态 分别驱动2个LED 无按键即等全灭。下载了程序 按键没用啊 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