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是不是只能在CCS5下用啊

楼主(2014-01-30):
C2000 launchpad板载仿真器是不是只能在CCS5 以上的版本下用啊?

楼主:
What versions of Code Composer Studio can be used to develop software for the C2000 LaunchPad?
It is highly recommend that novice users develop applications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The
drivers, examples, and other associated software are tailored to make the user experience as smooth as possible in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However,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a user from creating projects in Code Composer Studio v3 or v4 with the source files available in controlSUITE. Keep in mind that all the projects for the C2000 LaunchPad are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projects and will not import into Code Composer Studio v3 or v4. Only expert users should attempt to use the LaunchPad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3 or v4.
这是C2000 LaunchPad User's Guide 里的说明。

网友A:
v4可用,已测

网友B:
TI 官网上找。找一个与你板子相近的下载即可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