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与28335的区别总结

楼主(2014-01-30):
要是学习的话,还是2812好,2812用的人很多,各个方面的资料都很全。是TI公司C2000系列的经典芯片;做数字信号处理非常合适。16通道的12为AD模数转换器;定时器、外部中断等;作为学习的话,推荐2812!既便宜又能学到知识!希望你采纳!
DSP2812功能比单片机强大的多,TMS320F2812 是美国TI 公司推出的C2000 平台上的定点32 位DSP 芯片,适合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等,用途广泛,应该相当于单片的升级版。运行时钟也快可达150MHz,处理性能可达150MIPS,每条指令周期6.67ns。IO口丰富,对用户一般的应用来说足够了。两个串口。具有12位的0~3.3v的AD转换等。具有片内128k×16位的片内FLASH,18K ×16 位的SRAM,一般的应用系统可以不要外扩存储器。具体的指标你可以查阅相关的数据文档。
  dsp2812的内核1.8v供电,IO是3.3v供电。

还有一点28335将2812的EV分解成了相互独立的epwm,ecap,eq 三个模块互相之间互不干扰,因此可以比较方便地实现复杂的信号输出。尤其是epwm相对于EV中的pwm输出功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F28335比F2812多了一个MAC单元,也就是速度增加了一倍。
F28335是带浮点运算的,动态范围更大。
F2833x的执行速度,比相同时钟频率的F28xx系列定点芯片,快50%。处理数**算性能提升2.45倍,控制算法性能提升1.57倍,DSP性能提升1.38倍。总体性能提升近2倍。

2812是定时32位DSP,28335是32位浮点DSP.28335的浮点计算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小数,而定点DSP不能直接计算小数必须经过转换。另外2812的AD在设计时就有缺陷,达不到12位,而28335的精度较高。目前2812的资料很多,教材也很多,便于上手,28335资料比较少

楼主:
TMS320F28335与TMS320F2812的区别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TI公司最新推出的32位浮点DSP控制器。与TMS320F2812定点DSP相比, T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和高精度PWM,且Flash增加了一倍(256K×16Bit) , 同時增加了DMA功能, 可将ADC转换结果直接存入DSP的任一存储空间。此外, 它还增加了CAN通讯模块、SCI接口和SPI接口。TMS320F28355的主频最高为150MHz, 同时具有外部存储扩展接口、看门狗、三个定时器、18个PWM输出和16通道的12位AD转换器。
       F28335拥有类似2812的XINTF(External Interface外部接口),但其功能更为强大,是16/32位数据位宽可配置,DMA可控制的。在系统设计时,可以通过该接口很方便地扩展片外存储器和其他外设,独立设置它们的控制时这对于现在电力电子变流装置的控制十分重要。因为片上外设往往并不能满足系统全部的控制要求,这就需要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F28335的可扩展性相比F2808上了一个台阶。
       TMS320F28335 DSP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点处理单元,6个DMA通道支持ADC、McBSP和EMIF,有多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有6路为TI特有的更高精度的PWM输出(HRPWM),12位16通道ADC。与前代DSC相比,平均性能提升50%,并与定点C28x控制器软件兼容,从而简化软件开发,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

楼主:
TMS320F28335与TMS320F2812采样系统的比较
      TMS320F28335与TMS320F2812都具有16路ADC转换通道,其采样精度为12位。但在实际使用中,TMS320F2812的片内A/D 转换结果误差较大,如果直接将该转换结果用于控制回路,必然会降低控制精度。这主要是因为TMS320F2812片内A/D内部基准有较大的误差,存在着增益误差和偏置误差。对于采样精度要求较高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其片内A/D 往往不能达到要求,因此需要外扩A/D。而TMS320F28335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可靠性大大提高。

网友A:
334和335有什么区别啊?引脚都是兼容的。

网友B:
感觉283355是2812的改进型吧,不过就像楼主所说如果初学还是选2812吧,毕竟这家伙资料比较多.

网友C:
需要时间消化吸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4和335有什么区别啊?引脚都是兼容的。

引脚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4和335有什么区别啊?引脚都是兼容的。

看了一下  就是flash大小不一样
还有CAP的数量有差异

网友E:
28334和28335最大的区别是Flash, 前者只有256kb, 而后者有512kb。

网友B:
334的335PWM输出路数也有点区别,前者只有16路, 而后者有18路,CAP前者只有4路, 而后者有6路,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