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的硬件出现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4-01-30):
之前做过一版2808的DSP小板,软件都已经调试好了, 现在新画了一板,最小系统没作改动,但用TI的例程或者原来调试好的软件都会出现问题,如下:
1、时钟频率经常会不对,2808时钟100M,使用EPWM单向计数,无分频,计数周期5000,按理开关频率应该是20KHZ,但经常地开关频率会变成40KHZ,需要多次重复烧写重启才能变回正常频率。
2、无法烧写FLASH。烧写后能够在线启动程序,但断电后重启程序只运行一小会(毫秒级),可以从示波器看到EPWM的波形已经有了一段之后又消失了。

楼主:
目前已经基本排除软件的问题(烧写例程也会出现异常),同时DSP也进行过两次的更换。希望高手们能够帮忙给个思路,多谢了。

网友A:
建议检查下时钟信号电路,晶振输入,并测量XCLKOUT上的信号;还有排除注意检查下是否有虚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