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4-01-31):
keilc51环境下,变量默认存在xdata里
struct A
{ int i;
  A *p;}a[50];//全局数组

main()
{
int i=0;
for(i=0;i<20;i++)
{…………}
}
程序在for循环里死掉了,怎么回事?
我怀疑过是a[50]初始化时指针p乱指造成的,但是我又把他们全部初始化为NULL,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我把a[50]放在xdata里,i放在data里才正常运行。
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你把循环里发出来看看,目测还是你循环里代码有问题。

网友B:
我觉着是data空间不够吧,0-127才128个字节,你数组50个数占的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是data空间不够吧,0-127才128个字节,你数组50个数占的太多了

这个有很大可能的 啊,空间不够的话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