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问题

楼主(2014-01-31):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B:
stm32也可以用C++编程了?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要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E:
与仿真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千万不要认为存在一条C语句就应该可以调试。
如果程序代码运行时,光标出现在空白行上的话,那就将项目重新构建一下。

网友F:
是不是汇编单步了?

网友G:
请先编译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