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精简问题

楼主(2014-01-31):
我编写了一个查找\,,\:,\r,\n的4层嵌套if语句的程序,将字符串中的所有上述4个字符删除,感觉有点绕,能不能帮忙精简一下,程序如下:
#include<string>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include <algorithm>
using namespace std;

//功能: 删除字符串中的"\r" "\n""\,""\:"
string StrClean(const string &strSource)
{
    string strDes = strSource;
    string::size_type index = 0;
    do
    {
        index = strDes.find("\\:");
             if (index != string::npos)
             {
              strDes = strDes.replace(index, strlen("\\:")," ");
             }
             else
             {
                       index = strDes.find("\\r");
                       if (index != string::npos)
                         {
                           strDes = strDes.replace(index, strlen("\\r")," ");
                         }
                       else
                       {
                           index = strDes.find("\\n");
                           if (index != string::npos)
                           {
                               strDes = strDes.replace(index, strlen("\\n")," ");
                           }
                           else
                           {
                               index = strDes.find("\\,");
                               if (index != string::npos)
                               {
                                   strDes = strDes.replace(index, strlen("\\,")," ");
                               }
                           }
                       }
             }
    } while (string::npos != index);
    return strDes;
}

int main()
{
    string str = "123\:12\,esg\rsf\n if \: will my name\, gs\r\ntf\vs\r\nc",stre;
    cout << "the source string is :" << str << endl;
    //str.remove("\r\n");
    //str.replace("\r\n", "");
    stre=StrClean(str);
    cout << "the destination string is :" << stre << endl;
    return 0;

}

网友A:
优化程序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

网友B:
没看太明白

网友C:
哪位大侠给精简一下

网友D:
这么多IF,如果用switch可能会少几行吧?
switch
case  1
goto OS1
case 2
goto OS1
case  3
goto OS1
case  4
goto OS1
default:
goto O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