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灌电流最小是多大?

楼主(2014-01-31):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直以为判断的是电压

网友B:
我感觉这个管电流和判断高低电平没有多大关系,是保护管脚不被损坏。
我判断高低电平是配置输入,使能上拉电阻,读寄存器判断。不知对不对

网友C:
灌电流是防止烧I/O口吧···逻辑电平还是要靠电压来判断

网友D:
一般是以电平来测试,作为输入时,手册很少有提到最小吸收电流的大小.通常只提供最大吸收电流.

网友E:
一般来说几个mA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一般是电压触发电平变化。手册上会有最大灌电流,小于此电流的额定电压就能作为信号输入。电阻是根据信号源的输出电压来决定的

网友G:
手册好像查不到这个参数

网友H:
这个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当IO口设为输入模式时,假设漏电流是50nA,且IO口处将2.3V以上的电压看做高电平,IO口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3.3V高电平。
则电阻最大值为(3.3V-2.3V)/50nA=20MΩ

网友I:
有资料上讲,在430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时,其表现出的电气特性就是高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