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4-01-31):
请问无线模块CC2500上的晶振(一般是26MHz)和我要选择的控制器(单片机)上的晶振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单片机上晶振是不是可以随便用?

网友A:
二者无关。MCU的晶体(注意晶体和晶振可不是一回事)根据需要选择,特别是用到串口和定时器时。CC2500用的晶体有特别的指定,手册中的要求必须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