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2000如何将程序写入flash中?

楼主(2014-01-31):
(无正文)

楼主:
新手请各位多多指导啊

网友A:
dontium的“【玩转C2000 LaunchPad】在FLASH里运行”讲的就是如何烧写程序,很经典的一篇**。你在论坛就能看到。
烧完程序后需重新上电,才能运行。

网友B:
对的。代码要求是as3.0的。2.0的代码不能正常使用。 你的分给的太多了。这样的问题不给分也行了。

网友C:
没有用过dsp,但是用过stm32,也有flash,但是程序可以直接写在flash里面,很简单的,c2000不行么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编译时链接flash的cmd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