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C2000的GPIO口配置

楼主(2014-01-31):
能否将天地飞遥控器接收机上面的信号整合到F28027上面,求指导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cec9e26c25c52cc58bd6bebc.html天地飞二代TDF6II的遥控器,需要实现对四旋翼飞机的上下,左右,前后,自旋,四个通道的控制,就是把遥控器的信号整合到launchpadC2000里。

网友A:
最重要,可靠,希望能多做前期的测试,酒香不怕巷子深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可靠,希望能多做前期的测试,酒香不怕巷子深哦。

一看就是文化人 酒香不怕巷子深 说得真好